[STM8]
IAR的问题

楼主:
我的IAR菜单不见了。请问高手,怎么解决呀?谢谢!

网友A(2018-02-05):
重启试试。

网友A:
试试快捷键能否弹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快捷键能否弹出来。

谢谢!我重装了一次,还是那个毛病,放弃了,用2.20.3了

网友A:
难道找不到设置的地方了,肯定是有什么地方不小心设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找不到设置的地方了,肯定是有什么地方不小心设置了。。。

我没点设置的按钮和菜单,莫名其妙就没了。我是IAR
新手,那个老手只用过旧版本的。所以我选择用老版本的。

网友B:
没用过IAR,我都是用Keil,STM8这个好像Keil不支持吧。

网友:
重启软件。

网友C:
换个高版本的IAR吧。

网友:
系统兼容性不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IAR,我都是用Keil,STM8这个好像Keil不支持吧。

stm8不能用keil

网友E:
原本想给你上传个好使的版本,但是文件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高版本的IAR吧。

这个版本已经够高了

网友F:
可能是兼容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