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 IO内部上拉

楼主(2018-02-05):
请问如何配置IO内部上拉?

网友A:
#define P00_PushPull_Mode                        P0M1&=~SET_BIT0;P0M2|=SET_BIT0
#define P01_PushPull_Mode                        P0M1&=~SET_BIT1;P0M2|=SET_BIT1
#define P02_PushPull_Mode                        P0M1&=~SET_BIT2;P0M2|=SET_BIT2
#define P03_PushPull_Mode                        P0M1&=~SET_BIT3;P0M2|=SET_BIT3
#define P04_PushPull_Mode                        P0M1&=~SET_BIT4;P0M2|=SET_BIT4
#define P05_PushPull_Mode                        P0M1&=~SET_BIT5;P0M2|=SET_BIT5
#define P06_PushPull_Mode                        P0M1&=~SET_BIT6;P0M2|=SET_BIT6
#define P07_PushPull_Mode                        P0M1&=~SET_BIT7;P0M2|=SET_BIT7
#define P10_PushPull_Mode                        P1M1&=~SET_BIT0;P1M2|=SET_BIT0
#define P11_PushPull_Mode                        P1M1&=~SET_BIT1;P1M2|=SET_BIT1
#define P12_PushPull_Mode                        P1M1&=~SET_BIT2;P1M2|=SET_BIT2
#define P13_PushPull_Mode                        P1M1&=~SET_BIT3;P1M2|=SET_BIT3
#define P14_PushPull_Mode                        P1M1&=~SET_BIT4;P1M2|=SET_BIT4
#define P15_PushPull_Mode                        P1M1&=~SET_BIT5;P1M2|=SET_BIT5
#define P16_PushPull_Mode                        P1M1&=~SET_BIT6;P1M2|=SET_BIT6
#define P17_PushPull_Mode                        P1M1&=~SET_BIT7;P1M2|=SET_BIT7
#define P30_PushPull_Mode                        P3M1&=~SET_BIT0;P3M2|=SET_BIT0
#define GPIO1_PushPull_Mode                P1M1&=~SET_BIT0;P1M2|=SET_BIT0

网友B:
N76E003最多支持26个可位寻址的通用I/O引脚,分成4组 P0 到 P3 。每一个端口有它的端口控制寄存器(Px)。端口控制寄存器的写和读有不同的意思。写端口控制寄存器设置输出锁存逻辑值,读端口引脚的逻辑状态。所有I/O引脚(除P2.0)可以被软件独立配置成四种I/O模式中的一种。这四种模式是准双向模式(标准8051端口结构)、推挽输出、输入和开漏模式。每一个端口通过两个特殊功能寄存器PxM1 和 PxM2来选择端口Px的I/O模式。下表指示如何选择Px.n的I/O模式。注意任何复位之后,默认的配置是高阻输入模式。

网友B:
推挽模式就行。

楼主:
我试过,还是不行呀。
我用的是P07。

下面两种都试过了
P07_Quasi_Mode;
//P07_PushPull_Mode;
P07 = 1;

按键没有按下时,读回来一直是低电平。

NUC126 内部上拉是 配置成准双向模式,然后输出高电平。N76E003不行。

IO外接按键

IO外接按键

网友B:
喔,,你早说清楚啊

网友B:
你这个是按键,肯定不能这么搞的。按键你毛线的 推挽啊。推挽是输出用的,你要说清楚。

网友B:
别急,我去官方看看 他们开发板怎么做的这个。

网友B:
/* ***************************************************** */
// 工  程   : N76E003AT20核心板
// 文件名   : GPIO
// 处理器   : N76E003AT20(TSSOP20)
// 编译环境 : Keil4 C51
// 系统时钟 : 内部RC时钟频率16MHz
// 功能说明 :
// 版    本        : V1.0
// 生成日期        : 2016-10-28
/* ***************************************************** */
// 功能:  GPIO模式测试

//***********************************************************************************************************
//  File Function: N76E003 GPIO demo code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76E003.h"
#include "Define.h"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FR_Macro.h"
#include "Function_define.h"

#define  Key1 P30 // 按键开关引脚
//#define  T0_10MS  64203     //算法:65536-16000000/1000/12 ,16000000/1000/12是 12T模式1MS的值

UINT16 T0_CNT=0;

UINT8 u8TH0_Tmp,u8TL0_Tmp;
UINT8 SystemTime0_5Ms_cnt=0;

#define TH0_INIT        53333           //定义重装的初值   高位    定时5mS
#define TL0_INIT        53333         //定义重装的初值   低位

bit SystemTime0_5Ms=0;  //定时器5的 5mS系统时标

// 枚举类型
/* ***************************************************** */
enum KeyState{StateInit,StateAffirm,StateSingle,StateRepeat};
/* ***************************************************** */

/********************************************************
* 函数名称:GPIO_init
* 输    入:无
* 输    出:无
* 功能描述: i/o口初始化
********************************************************/
void GPIO_init()            // 端口初始化
{
    P0M1=0x00;     //如果板上P0口接了下拉电阻,上电后将补拉成低电平 若要想输出高电平 必设成推挽输出
        P0M2=0x1f;    // 将P0端口接LED灯的引脚配置为推挽输出

        P1M1=0x00;
        P1M2=0x07;   // 将P1端口接LED灯的引脚配置为推挽输出

        P3M1=0x00;
        P3M2=0x00;  // 将P3端口配置为准双向弱上拉方式

        P0=0Xe0;;            // 关闭P0口接的所有灯
        P1=0Xf8;;            // 关闭P1口接的所有灯
}

/* *****************************************************
* 函数名称:KeyScan(void)
* 函数功能:扫描按键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功能描述:基于状态机的
/* ***************************************************** */
void KeyScan(void)
{
        static UINT16 KeyStateTemp = 0,KeyTime = 0;
        UINT8 num;
        bit KeyPressTemp;
        KeyPressTemp=Key1;                                        //读取I/O口的键值
        switch(KeyStateTemp)
        {
                case StateInit:                                                //按键初始状态
                        if(!KeyPressTemp)                                //当按键按下,状态切换到确认态
                                KeyStateTemp = StateAffirm;
                        break;
                case StateAffirm:                                        //按键确认态
                        if(!KeyPressTemp)                                //抖动已经消除
                        {
                                KeyTime = 0;
                                KeyStateTemp = StateSingle;        //切换到单次触发态
                        }
                        else KeyStateTemp = StateInit;         //还处于抖动状态,切换到初始态
                        break;
                case StateSingle:                                        //按键单发态
                        if(KeyPressTemp)                                //按下时间小于1s且按键已经释放
                        {
                                KeyStateTemp =StateInit;          //按键释放,则回到初始态
                            P03=~P03;  //LED取反   松手后有效

                         }
                        else if(++KeyTime >300)                //按下时间大于3s(300*10ms)
                        {
                                KeyStateTemp = StateRepeat;        //状态切换到连发态
                                KeyTime = 0;
                        }
                        break;
                case StateRepeat:                                        //按键连发态
                        if(KeyPressTemp)
                                KeyStateTemp = StateInit;        //按键释放,则进初始态
                        else                                                        //按键未释放
                        {
                                if(++KeyTime > 10)                        //按键计时值大于100ms(10*10ms)
                                {
                                        KeyTime = 0;
                                        num++;                                         //键值每过100ms加一次
                                        if(8==num)
                                                num = 0;
                                }
                                break;
                        }
                        break;

                        default:        //KeyStateTemp = KeyStateTemp = StateInit;
                        break;
        }
}

void main (void)
{
        GPIO_init();            // IO端口初始化                                        // Define in Function_define.h
        TIMER0_MODE1_ENABLE;
         clr_T0M;           //设置定时器0为12T
        //set_T0M;

        u8TH0_Tmp = (65536-TH0_INIT)/256;
    u8TL0_Tmp = (65536-TL0_INIT)%256;

        TH0 = u8TH0_Tmp;
    TL0 = u8TL0_Tmp;

        set_ET0;                                    //开启 Timer0 中断
        set_EA;                                     //开启 总中断
    set_TR0;                                    //Timer0 开启

  while(1)
  {
       if(SystemTime0_5Ms==1)
           {
                   SystemTime0_5Ms=0;
                   SystemTime0_5Ms_cnt++;
                   if(SystemTime0_5Ms_cnt==2)
                   {
                           SystemTime0_5Ms_cnt=0;
                           KeyScan();              //每5MS 扫描一次按键
                   }
           }
  }
}
/************************************************************************************************************
*    TIMER 0 interrupt subroutine
************************************************************************************************************/
void Timer0_ISR (void) interrupt 1  //interrupt address is 0x000B
{
        TH0 = u8TH0_Tmp;
    TL0 = u8TL0_Tmp;
        SystemTime0_5Ms=1;

     T0_CNT++;
        if(T0_CNT==100)
        {
                T0_CNT=0;
        P12 = ~P12;                     // GPIO1 toggle when interrupt
        }
}

网友B:
https://bbs.21ic.com/icview-1638702-1-1.html
从这个地方复制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bbs.21ic.com/icview-1638702-1-1.html
从这个地方复制来的。

晕,是板子上按键的问题。

我在开发板上测试是正常的。先配置成准双向,然后输出1.

网友B:
引用 楼主:
晕,是板子上按键的问题。

我在开发板上测试是正常的。先配置成准双向,然后输出1.

好吧,只要理论上没问题,就查硬件,加油。

网友C(2019-10-23):
引用 网友B:
https://bbs.21ic.com/icview-1638702-1-1.html
从这个地方复制来的。

N76E003AT20核心板  例程资料可以分享给我吗

网友D:
推挽是输出,按键直接配准双向输入可以,内部有弱上拉

网友E:
用宏,看头文件。

网友F:
看手册,就知道有没有这个功能,如果有,看头文件,找对应寄存器。

网友F:
003都封装好宏了,直接调用

网友G:
貌似还有下拉电阻。

网友H:
搞定就好,先确认自己硬件电路如何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