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两节18650电池给51单片机供电

楼主(2018-02-05):
  两节18650电池给单片机供电需要什么电平转换模块呀 ,小白一枚!望大神解答

网友A:
1 确定你的单片机供电电压多少?设置为3或者3.3V
2 建议2节电池并联使用
3 找颗tp4056充电芯片
4 根据耗电 选用LDO或者dcdc芯片

网友B:
嗯,TP4054可以找我要

网友C:
我猜楼主的51单片机是5V的。锂电池并联,然后找个锂电升压模块就可以,某宝上有好多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猜楼主的51单片机是5V的。锂电池并联,然后找个锂电升压模块就可以,某宝上有好多卖的 ...

enen    昨天看l298n驱动电机模块发现可以输出5v电压  ,所以两个3.7v的锂电池就直接接l298n了

网友D:
两节18650电池, 是什么类型的电池也没有说. 打算串联还是并联呢
其实单个电池也就能工作了.
至于要不要稳压, 那就看应用要求了

网友E:
你单片机的工作电压是多少啊?回路的工作电流是多少呢?若是5V的话7805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