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D32F207系列的RTC的待机功耗

楼主(2018-02-05):
GD32F207系列的RTC的待机功耗是多少?想使用不可充电的2032纽扣电池给RTC供电,假如机器在仓库1年都不通电开机,2032电池是否足够?还是说要另外加一个RTC芯片?请教了。

网友A:
功耗处理好的话,足够了。

网友B:
这个的看整体的功耗的

网友B:
测量出整体的功耗,然后根据该电池的容量是可以计算出能支撑多长时间的

网友C:
这个算功耗的话,,要看整体的呀

网友D(2018-03-25):
楼上说的是,功耗是一方面的

网友B:
纽扣电池的供电比较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