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用电池给单片机供电

楼主(2018-02-05):
用两节18650(一节3.7v)电池给51 单片机供电需不需要电平转换模块呀 需要的话是什么模块! 纯小白一枚望大神们解答

网友A:
51 有5V供电的也有3.3V供电的,你用的是哪种?

网友B:
有1.8-5V供电的51

网友C:
啥叫电平转换模块呀?
你要的是电源模块吧!
如果只是给MCU供电,不需要考虑电压稳定的,直接2节电池并联给MCU供电即可。
如果需要稳压的,加3.3V LDO即可。

网友D:
稳压一下吧,AMS1117很简单常用的芯片,电路还简单,你可以试一试

网友E:
需要转换的

网友F:
需要转换,不过不叫电平转换,而是电源稳压。用个LDO稳压芯片就可以。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有1.8-5V供电的51

请问是哪种可以1.8v供电的,我正在找

网友B:
引用 网友G:
请问是哪种可以1.8v供电的,我正在找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请问是哪种可以1.8v供电的,我正在找

一定要51核的吗?
ARM 的是否可以

网友G:
谢谢回复。请问芯片厂家、型号、价格(1000片起,以后会增加)?

网友G:
引用 网友H:
一定要51核的吗?
ARM 的是否可以

ARM太奢侈了,功能无需太多,一路pwm、一路adc、三四个IO口,带休眠可外部唤醒功耗低的就行了。目前倾向于STC8系列。就是不知道8p的出来没有,稳定性也说不准。

网友I:
如果你两节串联自然得用了,如果你用现在3V的51单片机,并联就可以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只能用1节电池,还是磷酸铁锂,电池只有3.6~2.0v,容量只有500mAh,还要实现长时间待机 ...

STC就可以

网友H:
引用 网友G:
ARM太奢侈了,功能无需太多,一路pwm、一路adc、三四个IO口,带休眠可外部唤醒功耗低的就行了。目前倾向 ...

看来对价格要求很严啊?STC 多少钱?

网友J: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713截图.jpg  这个单片机两路PWM,带ADC,6,8PIN封装,价格便宜,不到5毛*币。有意向联系QQ3004042377

网友K:
直接用LDO就可以

网友L(2020-05-26):
引用 网友G:
请问是哪种可以1.8v供电的,我正在找

你好 ,我这有 ,13922894605
HT66F3195

网友L:
引用 网友L:
你好 ,我这有 ,13922894605
HT66F3195

我 QQ: 6264034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