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D32F207系列SWD接口

楼主(2018-02-05):
请教SWD接口可以用吗?4PIN可以了吧?

网友A:
能把复位也加上,是最好的

网友B:
这个只要是该MCU支持的就可以的

网友B:
这个四线的调试下载端口的比较省事的

网友C:
SWD的调试下载端口的还是有设计上的优势的

网友D:
可以的,最好加个上拉电阻上去,你的复位脚,最好也接上去。不用下载器供电话,用三根线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