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串口封装打印汉字是否可以

楼主(2018-02-05):
N76E003串口封装打印汉字是否可以?求教

网友A:
可以,我试过。

网友A:
如果你手里有板子,你可以试试嘛,又不费劲。

网友B:
printf("中文");
char putchar(char c) {
    UART0_SendData(c);
    return c;
}

楼主:
我自己写了1个是可以打印汉字的,那能不能封装的成printf("%d\n",参数)这样的.

网友C:
应该可以

网友D:
%d是输出数字的,当然不可以输出汉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自己写了1个是可以打印汉字的,那能不能封装的成printf("%d\n",参数)这样的.

这样不行,这个是输出数字。

网友E:
发送英文的就可以发送汉字啊。

网友F:
跟那个你发送什么没有关系,系统会自动编译他的代码的。。一般一个汉字的4BIT,英文是2BIT

网友:
楼主没有直接试试
printf(“我是个汉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