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桥式整流电路中心抽头上有无电流的问题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8-02-05):
电流是不是不会流入地,因为有负电位在,所以会流向更低电位

网友A:
完全对称的电路, 可能做到没有电流

网友B:
如果两个负载电阻RL1和RL2相等,中心抽头没有电流。两个负载电阻RL1和RL2不等,则中心抽头上存在电流,电流大小恰为RL1和RL2中电流之差。

楼主:
谢谢以上的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