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显示相反的行为是正确的

楼主(2018-02-05):
我在尝试理解电流反馈放大器的带宽和增益的折中问题。我已经阅读了许多的应用笔记,例如slva051,以及诸如OPA695或者甚至THS系列
关于CFB的数据手册中的应用细节。它们全都显示放大器电路的带宽随着反馈电阻的增大而减小。然而,当我阅读了点血特性或者验证信号
相应与频率曲线的关系时,事实上它们显示相反的行为是正确的。

网友A:
放大器电路的带宽随着反馈电阻的增大而减小。这一点好象没有问题

网友B:
对,电阻增加, 反馈量减小嘛

网友C:
楼上正解

网友D:
电阻增加,不是说放大倍数增加吗?

网友E:
这段文字, 看着好象是有点拗口, 不过增益越大, 带宽越低, 是个规律
要不没有增益带宽积的说法了

网友F:
电流反馈放大器的带宽和增益的折中问题,它两好似矛盾的

楼主:
我再看看吧,多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