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板flash锁住

楼主(2018-02-05):
先是将开发板flash锁住,没能解开;
然后是把我们自己的板子烧了芯片,根本没有原因,通电就烧了,芯片不过三秒钟就烫手

网友A:
今天的和第二次烧掉情形一样?

网友B:
是的,是不是因为带点连接5V引脚和空置引脚,不应该带电操作?

网友C:
锁肯定是人为的  或者不合适的操作  比如烧写flash时断电或其他操作

网友C:
上电芯片就发热 肯定是硬件设计问题

网友C:
如果在没有烧写任何代码时上电就发热    那就是MCU电源等设计有严重缺陷
如果是烧了代码    就可能是引脚被强制拉了  或者灌入大电流了

网友D:
估计没找准引脚,错了一位

楼主:
嗯,我将5V电源与数据口(54引脚,176引脚的2812)引脚连接了

网友E:
这样会导致芯片马上烧掉吗?

网友F:
查一下的你的供电电路,看看每个电源连接的电源是否正常

楼主:
现在测量,5V电源和GND之间不通

楼主:
但是3.3V/1.8V电源和GND之间都是相通的。

网友G:
我觉得应该是你硬件上出问题了

网友H:
我也自锁了,FLASH最悲剧的事情

网友I:
基本上可以确定是你的板子或者焊接有问题
如果你还没能够对工艺达到一个比较了解的地步,建议你焊接之前先检查电路板本身是否有短路点

网友I:
嗯,焊完电源检查电源; 焊接外围器件,结束后再次检查

网友D:
焊接dsp,结束后认真检查各个管脚和相邻管脚之间是否短路,并再次检查电源

网友J:
上电(不要直接把开关摁下去,把手指放在电源芯片上同时开关点摁下去,如果有发烫马上断电,再次检查硬件电路)

网友K:
在烧写过程中如果操作错误(比如掉电),就有可能出现锁死的情况

网友L:
而且就目前来看基本上是没招可使的,密码区并非是你预设而是随机,相当棘手

网友M:
看你所说的问题之中最后一点(将液晶接口5V电源与一空置引脚连接)
输出和输入都是有个电平标准的,你应该查看一下5V是否在输入范围之内

网友N:
我记得是需要做一个电平变换的

网友O:
DSP的IO电平是3.3V,你直接拿5V接上去,时间长了不烧就怪了。

网友I:
这个需要用一个245或者CPLD做一下电平转换。

网友J:
接口使用一个转换芯片 5v容易烧了的

网友K:
目前还没碰到过锁死的情况

网友L:
是不是在烧写过程中,选择了将程序锁定?

楼主:
嗯,我知道了,多谢大家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