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UM4160 USB隔离器谁用过?

楼主(2018-02-05):
我再使用ADUM4160作USB隔离器使用的时候出现一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还请帮忙。

     问题是这样的,板子上使用STM32F429的USB_FS的功能,并且设置为主,连接ADUM4160的上游(UD+,UD-),

     下游通过USB座连接键盘或者扫描枪。

     现在是这样的,SPU和SPD都拉高到3.3V,即设置为全速模式,不能识别全速模式的扫描枪,却可以识别低速模式的键盘。  然后把SPU和SPD都拉到各自对应的地上,即设置为低速模式,扫描枪和键盘都不能识别了。

     感觉和芯片手册上对不上,还请指导一二。

网友A:
STM32挂2个USB设备
感觉不是用usb隔离器件 而是要用USB切换开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挂2个USB设备
感觉不是用usb隔离器件 而是要用USB切换开关啊

是挂了一个设备,隔离器是为了安全而使用的.

问题已经解决了!

STM32的USB接口接ADUM4160的UD+和UD-接反了。

低速设备的D+和D-接反了,可以正常工作。

全速设备的D+和D-接反了,不可以工作。

网友B(2019-12-11):
我也是stm32f407的USB_FS识别不了,能不能把你的ADUM4160的画法发我一下好吗,newwuxian911@qq.com,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