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 ADC

楼主(2018-02-06):
用P10的ADC功能检测电池电压,两个电阻串联分压。
现在的问题是,电池的电压经过电阻流向P10,造成功耗的增加。
怎么样通过配置IO,使不检测电压的时候,能防止电池与IO口之间产生的压降而产生的功耗。

网友A:
用个mos管,需要检测的时候就联通分压电路,不需要的时候就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个mos管,需要检测的时候就联通分压电路,不需要的时候就断开

我现在用了个三极管,但是分压之后,三极管的压降不确定,最后检测的数据不对,用mos管,压降怎么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了个三极管,但是分压之后,三极管的压降不确定,最后检测的数据不对,用mos管,压降怎么算? ...

一般按照手册里给出的内阻和压降来计算即可以。

要测量的电池电压要很准确吗?也可以用很大的电阻+采样小电阻+运放的方式来解决

网友B:
使用隔离模块。

网友C:
ADC功耗不是很大吧

网友D:
使用大电阻。

网友E:
只能切断信号吧。

网友F:
使用三极管呢

网友B:
加个继电器试试。

网友C:
可以关闭ADC功能。

网友D:
IO改变不了的

网友F:
不是有跟随器吗

网友E:
不知道msp430g2553有没有三态。

楼主:
加大电阻应该最合适

网友G:
这个功耗非常大吗?

网友H:
只能降低mcu的功耗。

网友I:
这个功耗的增加应该增加不了多少吧。

网友J:
信号分压应该不会有功耗。

网友G:
使用大电阻试试。

网友H:
进入低功耗的模式。

网友J:
正常的采样也都是需要电阻分压才可以吧。

网友K:
能不能贴个电路图我看看,最近我也是要用单片机检测24v电源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功耗非常大吗?

100左右ua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只能降低mcu的功耗。

mcu功耗已经最低了,问题不在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功耗的增加应该增加不了多少吧。

看分压电阻了,换了大电阻,功耗可以降很低。

楼主:
在IO上,软件操作没啥好处理的了,只有加三极管或者mos管来开关控制电压检测,但是我觉得最好的办法是,加大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