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教,怎么看懂频谱瀑布图?

楼主(2018-02-06):
大家好,我这里有一张图。上半部分是示波器测的波形,幅度是2V,频率是1KHz。
下半部分是这个波形的spectrogram,中文应该是瀑布图。瀑布图的横轴是时间,左纵轴是频率,右左纵轴是幅度。

第一次见瀑布图看不懂,这个波形图与瀑布图是如何对应的?

@Knight~li :至于瀑布图,你看一下nethopper的回复
@Knight~li :假如采样率是Fs,信号的频率最高是Fs/2. 在时域中采样点N,求其傅里叶级数,是N/2点。这N/2对应的最高频率是Fs/2,频率的分辨率很容易就
我还是没怎么看懂,可否指教一下~

网友A:
频谱的“时间演化图”,是个三维图(第三维幅度用颜色和亮度表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谱的“时间演化图”,是个三维图(第三维幅度用颜色和亮度表示)。

这就是一个正弦信号,对应一个频谱。 和时间有什么关系,能否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B:
几个月前就耳朵非线性问题较真时,想把这个图贴出来的!所以很多人不百度的话,搞不清为何需要同时有时频坐标!

网友C:
如图,下面那张即是平面图,以颜色表示立体图的高度

网友D:
没想到1kHz正弦波做时频分析竟然能出这种花里胡哨pattern(每1ms出两个,正好为信号频率的2倍)。 仔细一看,原来是分析参数设置不正确,主要是短时傅里叶变换的每段长度及频率分辨率没设置对。时频分析的方法之一是采用短时傅里叶变换,就是将采集到的整段数据分为多段,每段之间可部分重叠,然后对每段做FFT(可加窗)得到频谱,最后得到频谱随时间的变化图,应用包括语音识别等。

LZ图中的采样频率为800kHz, 短时傅里叶变换的每段长度为64点,才80us,还远远不到1KHZ信号的一个周期长度。频率分辨率为800000/64=12.5kHz,也远远不能分辨1kHz。
下面采用相近的参数复制一下LZ的这个pattern,采样频率为784kHz,先按错误的参数设置,每段38个点,约50us,无重叠,平头窗, FFT点数1024。

声谱图:

瀑布图:

下面按比较正确的参数设置,每段7680个点,10ms,无重叠,平头窗,FFT点数8192。

声谱图:

瀑布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想到1kHz正弦波做时频分析竟然能出这种花里胡哨pattern(每1ms出两个,正好为信号频率的2倍)。 仔细一看 ...

你讲的我不太懂。补充一下FFT的知识,过一段时间再说。

关注过你们的产品。有没有产品的中文演示视频,请发个视频连接

楼主(2018-04-19):
谢谢nethopper的提示,已经搞明白了。
采样频率及样本数设置不正确,导致频率的分辨率不足。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nethopper的提示,已经搞明白了。
采样频率及样本数设置不正确,导致频率的分辨率不足。 ...

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