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单片机设计 的电子秤 精度 为什么低的离谱

楼主(2018-02-06):
我用 5KG量程的电阻式传感器  AD芯片是CS1237 ,方案设计好后进行如下操作:
1、先把整个传感器悬空,什么都不挂重量为A
2、挂上一个水杯,重量为B
3、挂上另一个物体,重量为C

但是与标准称 比对 误差不成比例,水杯测试出来相差25g
383  359.5
另一个物体相差 50g
790  741
为什么会不成比例,这样程序没办法修正。
请教高手做电子秤时,软件程序是怎么修正的。硬件设计时要注意什么事项。谢谢

网友A:
误差经常不是线性的,分段校正吧

网友B:
对啊, 线性情况是理想的.
实际由于结构, 材料, 传感器本身的非线性条件, 你可以实际测量出变化关系, 做个经验修正公式

网友C:
如果只是可重复的误差还好办呢,你再把重物移掉,看看数值还能不能归零。你就知道,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了。

网友D:
直接看AD的读数稳不稳,读数与加载重量的变化是不是线性。传感器和AD的线性没那么差,找找软件和硬件的问题

网友D:
固定传感器的结构

网友E:
要是大厂家的传感器,测量曲线是给出的。小厂家的需要自己测试,分段标定。你转化的K值也会有变化。当然不是一个K值。还有去皮操作就是手动确认为0g,这时候的线性度要求比较高。有可能去皮的操作节点刚好是你两个K值的转折点那就惨了。祝好运。

网友F:
用高精度的AD转换

网友G:
硬件+软件

都要搞好才行

网友H:
软件可以分段修正的,找厂家要资料数据,或者自己做实验记录数据。

---------------------------------------------------------------------------------------------
个性签名:
专业提供触摸屏人机界面方案(工业级和消费级),软硬件全套定制
QQ:805666376
13590364523(微信同号)

网友I(2018-03-28):
最近在接触电子秤MARK

网友J:
硬件软件都有关系,一点点分板原因吧

网友K:
芯海代理商,提供方案 QQ3947298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