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触摸IC,能拉线的

楼主(2018-02-06):
之前一直用的是TTP223-BA6,靠铺铜来感应
效果还可以,穿透距离也OK

最近要做个面积大的,目前还是TTP223,用铜线连接到I引脚,
效果不稳定,有误触发

想请教前辈,有没有专门用于这种引出导线来做触摸的IC

https://s.taobao.com/search?_inp ... b=all&wq=TTP223

            tyw 注

tyw
淘模块

网友A:
有啊 MCU(带G-touch)这种很多啊

单片机就不想换了,软件移植太麻烦

网友B:
楼主做什么产品,我这里有触摸IC

网友C:
那还是最好不要考虑电容式触摸吧。

求指条明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C:
那还是最好不要考虑电容式触摸吧。

利用人体静电感应式的吧,就像楼道里面的金属开关

网友D:
楼主认识一下,我们做的触摸蓝牙音箱都是接跟线上来。提供技术支持

网友E:
您说的是这种方式吗?看看CH552这颗51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说的是这种方式吗?看看CH552这颗51单片机

是的,有在用单片机,但是现在这个项目不方便换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认识一下,我们做的触摸蓝牙音箱都是接跟线上来。提供技术支持

给个联系方式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的,有在用单片机,但是现在这个项目不方便换单片机。。。

明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有在用单片机,但是现在这个项目不方便换单片机。。。

qq:511704669

网友F(2019-01-21):
触摸+滑轮+水位检测方案

网友G(2024-07-12):
不知楼主找到合适的触摸芯片了不。可以试下SC01B触摸芯片,感应灵敏,不误触发,感应距离和灵敏度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调整。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您说的是这种方式吗?看看CH552这颗51单片机

四个弹簧是什么?按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