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ADS8866 SPI驱动

楼主(2018-02-06):
uint16_t ADC_SPI_GetData(void)
{
                uint16_t i;
                uint16_t j = 16;
                uint16_t ADC_Rev_Data = 0x0000;

                /* 使能ADC CONV 上升沿触发AD采样开始 */
                Clr_ADC_SPI_CONV;
                /* 延时 */
                for(i=0;i<10;i++);
                Set_ADC_SPI_CONV;

                /* 延时 10us 等待采样完成*/
                for(i=0;i<1000;i++);

                /* CONV下降沿,开始读取数据*/
                Clr_ADC_SPI_CONV;
                /*接收16bitADC数据,高位在前 */
                do
                {
                                ADC_Rev_Data <<= 1;
                                Set_ADC_SPI_CLK;                                        //        SCK=1;
                                for(i=0;i<40;i++);                                //        delay;
                                Clr_ADC_SPI_CLK;                                        //        SCK=0;
                                for(i=0;i<40;i++);                                //        delay;
                                if(GPIO_ReadInputDataBit(ADC_SPI_Port,DAC_SPI_DOUT_Pin))                        //  读取SPI_DOUT电平
                                                ADC_Rev_Data++;

                                --j;
                } while(j);

                /* 读取完成 取消使能ADC CONV */
                Set_ADC_SPI_CONV;
                return ADC_Rev_Data;
}
上面的驱动采集的数据有问题,数据不对
在datasheet中,在CONV信号置高后,SCK还有波形,这一块没加,是要加16个SCK吗?

楼主:
这个是ADS8866 datasheet中的资料

网友A:
是不是因为 在转换过程中, 你没有给时钟信号呢?

网友B:
最近也调试了ads8684的通信,搞得没辙了,后来发现这个片子坏了。。。换了一片就好了

网友C:
CONV信号置高后,这个置高时间应该满足tmin和tmax之间的时间了。

网友D:
void shortDelay(uint16_t delay){
    while(delay--);
}

uint16_t APP_ReadAdc(){

    int16_t  delay=4;
    uint16_t data=0;
    SPI2_CS_GPIO_Port->BSRR = SPI2_CS_Pin;  //cs high
    SPI2_SCK_GPIO_Port->BRR = SPI2_SCK_Pin; //sck low
    DRV_LedOn(2);

    while(delay--){
        shortDelay(1);
        SPI2_SCK_GPIO_Port->ODR ^= SPI2_SCK_Pin;
    }

    SPI2_CS_GPIO_Port->BRR = SPI2_CS_Pin;   //cs low

    for(delay=15; delay>=0; delay--){
         SPI2_SCK_GPIO_Port->BSRR = SPI2_SCK_Pin; //sck high
         //正常在这里读数据
          if(SPI2_MISO_GPIO_Port->IDR & SPI2_MISO_Pin)
          {
            data |= 1<<delay;
          }
         SPI2_SCK_GPIO_Port->BRR = SPI2_SCK_Pin; //sck low
    }

    SPI2_SCK_GPIO_Port->BSRR = SPI2_SCK_Pin; //high
    DRV_LedOff(2);
    return data;
}

我的程序是这样,数据正确,使用的stm32c8t,70mhz,实测那个t最小可以到3us左右。反倒是这个adc测出来很奇怪。2.5v的量程,1.25输入测出来35427,总是偏大

楼主(2018-03-08):
引用 网友D:
void shortDelay(uint16_t delay){
    while(delay--);
}

你也是用的ADS8866吗?我改了下驱动,按datasheet来,等待时间给时钟,出来的数据也是比较稳定的,数据也会有偏差,得确认下是哪里引起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也是用的ADS8866吗?我改了下驱动,按datasheet来,等待时间给时钟,出来的数据也是比较稳定的,数据也 ...

我上次买的是便宜的芯片,一个好像才30+。这次换了80一个的ads8866,数据不偏大了

网友E:
楼主的程序错误挺多。你用示波器看过波形吗?

另外,ADC_Rev_Data++,这句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上次买的是便宜的芯片,一个好像才30+。这次换了80一个的ads8866,数据不偏大了 ...

80块,好贵啊,我的39块多样品,云汉芯城买的,采集没有问题

楼主:
uint16_t ADC_SPI_GetData(void)
{
                uint16_t i;
                uint16_t j = 16;
                uint16_t ADC_Rev_Data = 0x0000;

                /* 使能ADC CONV 上升沿触发AD采样开始 */
                Clr_ADC_SPI_CONV;
                for(i=0;i<10;i++);
                Set_ADC_SPI_CONV;
                do
                {
                                Clr_ADC_SPI_CLK;                                        //        SCK=0;
                                for(i=0;i<5;i++);
                                Set_ADC_SPI_CLK;
                                for(i=0;i<5;i++);
                                j--;
                }while(j);

                Clr_ADC_SPI_CLK;
                /* CONV下降沿,开始读取数据*/
                Clr_ADC_SPI_CONV;
                /*接收16bitADC数据,高位在前 */
                j = 16;
                do
                {
                                ADC_Rev_Data <<= 1;
                                Set_ADC_SPI_CLK;                                        //        SCK=1;
                                for(i=0;i<5;i++);                                //        delay;
                                if(GPIO_ReadInputDataBit(ADC_SPI_Port,DAC_SPI_DOUT_Pin))                        //  读取SPI_DOUT电平
                                                ADC_Rev_Data++;
                                Clr_ADC_SPI_CLK;                                        //        SCK=0;
                                for(i=0;i<5;i++);                                //        delay;
                                --j;
                } while(j);

                /* 读取完成 取消使能ADC CONV */
                Set_ADC_SPI_CONV;
                return ADC_Rev_Data;
}
这个是现在的驱动,数据采集现在看来是O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因为 在转换过程中, 你没有给时钟信号呢?

是转换过程没给时间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上次买的是便宜的芯片,一个好像才30+。这次换了80一个的ads8866,数据不偏大了 ...

我用的是SSOP20的封装,得捷上买的,27块左右,这个片子批量才15左右。我的数据也OK,误差在1.5%左右,这也符合外部电阻的精度了

网友F(2019-07-08):
您好!我也在调8866,能发个demo给我嘛,谢谢了!邮箱:594973412@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