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DOT 电容式触膜开关

楼主(2018-02-06):
PEDOT 电容式触膜开关成本比ITO要便宜么?
它的弯曲系数比ITO要好,有人用过PEDOT么?

网友A:
我用的PEDOT而没有选择ITO,因为ITO加个比较高,并且连接需要一个FPC吧。透光虽然高于PEDOT,但还好吧。没有太大差异。最大折角为0.2mm

楼主:
就透光率来说,贴在盖板上, 其实是没有什么差别了

网友B(2020-01-10):
楼主,哪里可以定做这种开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