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图中这中CCD相机用的是什么传输协议啊

楼主(2018-02-06):
型号是wat-535ex,我在官方的数据手册上没有看到传输协议,求问

网友A:
BNC视频接口,应该是模拟的吧,要有视频转换模块才能通讯传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BNC视频接口,应该是模拟的吧,要有视频转换模块才能通讯传送

请问第二张图上面的4孔接口是什么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第二张图上面的4孔接口是什么呢?

AIC-G(光圈插头)

AUTO IRIS 自动光圈

手动、自动光圈镜头的选用取决于使用环境的照度是否恒定。
对于在环境照度恒定的情况下,如电梯轿箱内、封闭走廊里、无阳光直射的房间内,均可选用手动光圈镜头,这样可在系统初装调试中根据环境的实际照度,一次性整定镜头光圈大小,获得满意亮度画面即可。
对于环境照度处于经常变化的情况,如随日照时间而照度变化较大的门厅、窗及大堂内等,均需选用自动光圈镜头(必须配以带有自动光圈镜头插座的摄像机),这样便可以实现画面亮度的自动调节,获得良好的较为恒定亮度的监视画面。
对于自动光圈镜头的控制信号又可分为DC及VIDEO控制两种 , 即直流电压控制及视频信号控制。这在自动光圈镜头的类型选用上,摄像机自动光圈镜头插座的连接方式上,以及选择自动光圈镜头的驱动方式开关上,三者注意协调配合好即可

http://www.eyung.com.tw/cproduct.asp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1&abbucket=5#detail

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IC-G(光圈插头)

AUTO IRIS 自动光圈

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