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IAR for stm8 设不了断点的问题

楼主(2018-02-06):
我用IAR for STM8 写程序,发现设断点有问题。
设了断点,一运行就弹出上述对话框。
高手指教,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系统提示那几个地方不可以设置断点,已经被取消。

网友A:
可能是你选择的位置比较特殊,那地方的寄存器不许读取。

网友B:
设置不了的就别设置啊。。这个没法的。

网友C:
必须得设置在代码处

网友D:
超出数量了吗

网友C:
你设在在哪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设在在哪里了?

就在贴出的代码附近

网友E:
奇怪。。。没有遇到过,到时候解决说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