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怎么才能把0-5V电压用模拟数字电路生成0%-100%的PWM

楼主(2018-02-06):
(无正文)

网友A:
PWM波可以用锯齿波和基准电压比较生成。你试图要做的电路中,基准电压就是0~5V电压。
但是,0%和100%占空比是做不出来的。0%占空比就是持续低电平,100%占空比就是持续高电平,也就不再是PWM了。

网友B:
NE555产生一个三角波,同0~5V电压比较,生成PWM

网友C:
楼主没有提频率要求,一般来说,低频的话,3个运放就可以了,2个接成锯齿波发生电路,一个做比较。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没有提频率要求,一般来说,低频的话,3个运放就可以了,2个接成锯齿波发生电路,一个做比较。 ...

用NE555是可以的

网友E(2019-06-03):
用一只APC芯片就能搞定。GP9303或者GP9101都可以。

1559534688(1).png (228.49 K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