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圈谐振问题

楼主(2018-02-06):
在做通过一对线圈传输信号的实验,信号的频率为200K,方波,谐振时,线圈中的波形为下图,电容为3nF,线圈电感量为206uH,没有磁芯,对于线圈中的波形请大家分析一波,

网友A:
没有非线性器件的存在,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波形。
把你的实验电原理图贴出来吧。

看楼下

网友B:
同意楼上的看法. 先上传个电路再来分析.
就算方波激励, 也应该是谐波振荡的波形

看楼下

楼主:
cd4047产生载波,然后经过功率放大,进入谐振回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cd4047产生载波,然后经过功率放大,进入谐振回路

CD4047是单稳态/无稳态电路。CD4XXX系列输出能力相当小,恐怕连两支小功率管都不能驱动。
图中互补的NPN和PNP管不是工作于乙类放大,应该说是工作于丙类,而且导通角相当小。
三极管Q7和Q8,因是不同类型的管子,估计特性相差很多(例如:电流放大倍数等等)。从你的波形图中看,你的谐振回路Q值也不很高。波形图中陡峭的上升沿和下降沿,估计是三极管导通瞬间产生的。
建议你用你的示波器另一通道(波形图中可知你的示波器至少有两个通道)看看CD4047输出波形。注意:示波器两通道,一个看输入波形,一个看输出波形,这是基本的实验手段。

网友A:
“在做通过一对线圈传输信号的实验”

这句话的意思,是两个线圈之间有磁耦合。既然有耦合,那么就不是单纯的LC串联谐振或者并联谐振,是比较复杂的情况。这些你并没有说明。
另外,你要实现什么样的目标?这也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