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关于充电IC充电电流的问题

楼主(2018-02-06):
过几天就要放假回家过年了!!!在这里祝愿大家狗年发大财,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今天,请教关于VAS5175PCB布局方面应该注意的事项?

打样几次板子了。充电效率还是很低。电感,电容都换了封装了。现在只有500MA的样子。客户要求2A电流。
充电测试快四个小时了。还没有充满。4.2v电池3600MA的容量。
充电电流始终提不上来??不知道啥原因?

xch
没电路图和器件数据手册。没法帮你

楼主:
上传图,可能更形象

网友A:
500mA充电电流给2A的电池充电啊?你用1.5A-2A的充电电流试试一个多钟就可以了
加我Q920708273给你样品跟资料或支持交流

楼主:
VAS5175可调节2A的充电电流嘛。2A的充电电流还没有调出来。才1A多一点。

网友B:
发个芯片规格书 和原理图
PCB要有位号

网友B:
从图上来看过电流的走线 细 了,建议大面积铺铜

楼主:
充电部分的走线都是用的1mm的线宽。

网友C:
测下空载电压是否正确。

网友D(2018-03-10):
单节锂电2A电流,可以参考这个IC,简单好用,不发热

楼主:
重新布局了.也应该跟布局有关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充电部分的走线都是用的1mm的线宽。

充电线太细了,最好的直接铺铜,走宽一点。如果用2A电流充3600mah的电池,最慢2个半小时也能充饱。

楼主(2018-04-19):
重新布局了.充电电流能达到1.6A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