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驱动] GL850G

楼主(2018-02-06):
GL850G中每个引脚的作用是什么?特别是OVCUR、PWERN、RREF三个引脚

网友A(2019-10-09):
楼主弄懂了吗?我现在也在搞这个,OVCUR看手册像是过流指示,但是看官方设计又是个输入通过电阻拉到5V,没太看明白

网友B:
1.RREF就是内部电路的一个参考点,按规格书要求接对应的电阻到GND就就可以了(大概电路就是一个基准电压电路,电阻没集成,需要外接)
2.OVCUR 过流指示,active low.input,因此可以将VBUS分压之后接入此脚,过流之后对应的分压也会降低,不用时接VDD
3.PWREN,电源是能引脚,active low,output,可以用来控制VBUS的load s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