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压之后,三极管的压降不确定,最后检测的数据不对,用mos管,压降怎么算?

楼主(2018-02-06):
分压之后,三极管的压降不确定,最后检测的数据不对,用mos管,压降怎么算?

网友A:
数据手册上有S-D极的电阻变化曲线。
实际上你用三极管也是可以的,但要保证三极管工作在完全通导状态,完全通导状态压降基本就是固定的了。

网友B:
好象没头没脑的一问, 不知道什么电路, 什么结构什么应用.
能否把问题和条件先描述一下.

网友C:
线性有问题吧。

网友D:
这个分压可以使用电阻。

网友C:
可以使用线性拟合。

网友D:
三极管的降压好像不太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象没头没脑的一问, 不知道什么电路, 什么结构什么应用.
能否把问题和条件先描述一下. ...

用mos管或三极管控制电阻分压电路的通断

网友B:
你可以上个图吗

@qinlu123 :不是牛,简直是神仙,
你不觉得,一堆回答问题的更牛吗

网友E:
你这个时我的问题哇。解决办法就是两个电阻用大阻值,不用三极管。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时我的问题哇。解决办法就是两个电阻用大阻值,不用三极管。

可能他遇到了和你相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