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最近使用SI5351做时钟发生器时,出来的频率不对

楼主(2018-02-06):
最近使用SI5351做时钟发生器时,出来的频率不对(配置1M出来1.29M),于是想用模拟示波器去检查晶振这边(有源晶振的1,3pin接芯片的晶振输入),但是只测量到大概0.7V左右持续电平状态,测不出频率来。有人知道怎么测量四角有源晶振吗?

网友A:
四角有源晶振, 一般都比较稳定的. 传一个资料吧,  不是为了给人家打广告, 参考一下

网友B(2023-06-12):
应该是配置问题,有一些设置的参数是不合适的,你可以用那个配置工具生成一个配置写入看看,那个比较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