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3]
【RPI3试用】+ 树莓派原理图及树莓派3电路分析

楼主(2018-02-06):
      树莓派的电路原理图确实没有什么可说的,因为毕竟你又不重新设计自己的板卡,但是通过电路原理图可以学到很多有用的电路设计知识,以后在自己设计其他板卡的时候也可以参考那些经典板卡的电路原理图,这样就不用担心自己设计的电路有很大的BUG,也不会因为一个小问题找了半天而耽误时间。

      下边,我们来看看raspberry Pi 3B的电路原理图能给我们带来什么。

      首先从电源供电电路部分来说。

      在raspberryPi 3B电路中共有这么几种电压,5V,3V3,1V8,5V_CORE,VDD_CORE,PLL_VDD,RUN,H5V(HDMI用),AUD_3V3(audio用),树莓派的电源电路确实还是挺复杂的,但整体来说树莓派的电源电路还是非常简洁,用的元器件并不多。
      首先,从供电的输入端Mico USB可以看到,该接口仅仅是起到供电作用,并没有USB串口。

      后边有一个管子F1(MF-MSMF250/X),这是一个自恢复保险丝,这里给了一个大概的型号,通过查找物料发现,只找到了一款对应的型号-MSMF250/16,具体参数如下图所示:

      通过这个表可以了解到,该保险丝最大耐压16V,持续通过电流高达2.5A,峰值电流为5A。
      Q3为续流二极管,有防反接作用。

      BCM857BS为NXP的三极管,与D5瞬态抑制二极管(TVS管)SMJ5.0a实现5V稳压。

      BCM857BS引脚图如下所示:
      PAM2306AYPKE芯片为DC-DC开关稳压芯片,这里为树莓派CPU及外设提供1.8V和3.3V电压,典型应用电路如下图所示。
      下面这个电路是通过5V和DMG2305 P MOS管得到5V_CORE和SDRAM的LDO使能信号,以及CPU的RUN信号,这里我还不清楚为什么这么设计,有知道的还请指点下。
      5V_CORE要为芯片RT8088AWSC供电,2.7MHz, 3A 降压型DC/DC转换器+ I2C接口.这个片子的具体功能我觉得还是用来稳压用的。
      然后就是LED指示灯部分,PI3板载两个LED灯,电源指示灯为RED,状态指示灯为GREEN,这两个LED灯都是可控的,且都为高电平点亮,并且电源指示灯收复位信号的影响,电路如下图所示。
      下图为树莓派3的主控——博通BCM2837的部分应用电路图,官方对外的原理图只有一部分。
      下图为HDMI电路原理图,其中RT9741CGV为显示器高压驱动芯片,HDMI转VGA显示器转VGA转换线的电路就是从这部分获取电能,也就是从BCM857BS 5V稳压这里汲取电流,因为供电电源最高能提供2.5A的电流,最高也就是12.5W的功率,单CPU、GPU和WiFi蓝牙以及DISPLAY接口的功率都已经很高了,如果HDMI转接器仍通过该板卡供电的话,板子估计会吃不消,这也是为什么一些童鞋使用HDMI转VGA转接板显示花屏或者根本不现实的原因吧,我试过用这个转接板,真的没法显示,所以买了自带电源供电的HDMI转VGA转接板,这里建议使用VGA显示器的童鞋们,最好使用自带供电的HDMI转接板。

      树莓派3的扩展接口,该接口可以实现众多的外设接口。可以外加SPI显示屏、串口屏、各类传感器等等。

    树莓派3B 40pin外设接口功能图如下所示:
    以上是对树莓派3电路原理图的简单分析,我们能经常接触的部分电路也就是后边这个扩展IO电路了,其中部分电路我也不怎么懂,还请大神指教。

网友A(点评):
==这是控制上电时序,SDRAM_LDO_EN这个使能信号要比RUN这个信号快,因为RUN前端有个RC电路。

网友A(点评):
==这是控制上电时序,SDRAM_LDO_EN这个使能信号要比RUN这个信号快,因为RUN前端有个RC电路。

网友A(点评):
==这是控制上电时序,SDRAM_LDO_EN这个使能信号要比RUN这个信号快,因为RUN前端有个RC电路。

网友B:
顶,坐等大神指教

网友C(2018-06-29):
下面这个电路是通过5V和DMG2305 P MOS管得到5V_CORE和SDRAM的LDO使能信号,以及CPU的RUN信号,这里我还不清楚为什么这么设计,有知道的还请指点下。

没有完整的原理图,不好分析。
怀疑是让1.8V先起来,再让5V_CORE起来。

网友D(2018-11-22):
下面这个电路是通过5V和DMG2305 P MOS管得到5V_CORE和SDRAM的LDO使能信号,以及CPU的RUN信号,这里我还不清楚为什么这么设计,有知道的还请指点下。
控制上电时序吧

网友A(2018-12-26):
下面这个电路是通过5V和DMG2305 P MOS管得到5V_CORE和SDRAM的LDO使能信号,以及CPU的RUN信号,这里我还不清楚为什么这么设计,有知道的还请指点下。

==这是控制上电时序,SDRAM_LDO_EN这个使能信号要比RUN这个信号快,因为RUN前端有个RC电路。

网友E(2020-12-31):
分析的很好,感谢!!!

网友F(2021-03-17):
是使用python开发的这个吗?效果怎么样

网友G(2021-05-19):
分析的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F(2021-10-23):
现在还有树莓派的试用活动吗?怎么申请的呢?

网友H(2022-05-09):
大佬膜拜了

网友I(2022-09-08):
很详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