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可以远程控制电源的工控机

楼主(2018-02-07):
(无正文)

网友A:
弄个遥控电源座问题就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个遥控电源座问题就简单了

那也需要工控机自身带遥控电源座呀
难道我改装吗?那样就不保修了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也需要工控机自身带遥控电源座呀
难道我改装吗?那样就不保修了呀

https://s.taobao.com/search?q=%E ... mp;sourceId=tb.item

网友B:
有啊   工控机有远程控制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啊   工控机有远程控制功能

远程怎么控制呀?无线还是有线?什么样子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远程怎么控制呀?无线还是有线?什么样子的

你去网上找 很多做工控的厂家都有一个远程控制的功能  有线控制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远程怎么控制呀?无线还是有线?什么样子的

最简单的 你的电脑不是按一下开机键才能开机吗  然后长按就关机了 可以把开关做成远程控制的

网友C:
做一个无线遥控的就好啦

网友D:
如果你只是想远程关机,那安装一个远程桌面软件即可,在其它任何一台联网计算机上,只要开放权限就可以对目标计算机进行包括关闭电源等任何操作。Windows自己都带有一个这样的软件,QQ里也有,更有使用更加方便的独立远程桌面软件。不过,若还需要远程开机,那就得附加一个可联网控制的智能电源插座,同时设置目标计算机的BIOS,选择电源失效后恢复自动开机。不过这个BIOS功能我没用过,是否支持给电就自动开机需要测试一下。仅用智能插座强制关机会逐渐摧毁操作系统的,所以关机操作还是用远程桌面软件控制为好。

网友E:
具体控制方法  说清楚把

网友F:
最好的办法的就是设置电脑的网络唤醒功能,现在的机器应该都支持吧。

http://blog.csdn.net/xinluke/article/details/51169393

楼主:
哪位有工控机的供应商资源,做的比较好的,求推荐几个。

网友G:
我们公司(深圳市安力泰科技)有远程IO模块,RS485通讯就可以控制1000米远,价格不到200,有5路和8路继电器输出控制,不知道能不能满足需求,简单的应用我们的测试软件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H:
我们可以定制你需要的计算机,MODBUS远程控制开机和关机,RS45通讯,9600bps。

网友I(2018-03-13):
问题解决了吗?可以通过串口或者节点进行远程控制,不过您的把您的需求说仔细一点。可以加我qq1752852046

网友J:
关机的话,用网线,串口线也可以。AT命令加计划任务也行,调用shutdown -i 也可以。
开机的话,网卡支持就可以,也可以把开机那个按钮的两根线接出来。bios里面有AC选项的也可以上电就开机。开始运行 control userpassword2 设置默认账号登录开机就进桌面了。

网友K:
花生壳有全套软硬件方案
他们出有个硬件叫开机棒,通过网络唤醒的方式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