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处理晶振出现的停振以及不起振的现象?

楼主(2018-02-07):
  晶振的停振或不起振是大多数人最头疼的问题,有些人面对这些事,总是一头雾水,不知该如何处理,找不出问题所在及处理方法,下面给大家简单讲解一下晶振的不起振的主要原因有哪些,以及处理方法和应该主要事项.
引起晶振不起振的原因有:
  (1) PCB板布线错误;
  (2) 单片机质量有问题;
  (3) 晶振质量有问题;
  (4) 负载电容或匹配电容与晶振不匹配或者电容质量有问题;
  (5) PCB板受潮,导致阻抗失配而不能起振;
  (6) 晶振电路的走线过长;
  (7) 晶振两脚之间有走线;
  (8) 外围电路的影响。
解决方案,建议按如下方法逐个排除故障:
  (1) 排除电路错误的可能性,因此你可以用相应型号单片机的推荐电路进行比较。
  (2) 排除外围元件不良的可能性,因为外围零件无非为电阻,电容,你很容易鉴别是否为良品。
  (3) 排除晶振为停振品的可能性,因为你不会只试了一二个晶振。
  (4) 试着改换晶体两端的电容,也许晶振就能起振了,电容的大小请参考晶振的使用说明。
  (5) 在PCB布线时晶振电路的走线应尽量短且尽可能靠近IC,杜绝在晶振两脚间走线。
使用注意事项:
  另引起晶振频率偏差的原因有:温度、老化等。
  在做产品时,不仅需要根据datasheet上的推荐使用,并且需要让陶瓷谐振器、晶振厂家对设计的控制板(成品)做一个匹配测试(设计的整套控制板需在晶振、陶振的极限条件下测试,查看是否能起振,频率偏差是否正常,振幅是否达标等)。 平时不能只是看着能起振就认为OK了,对于在高温下使用或者使用时间久后就会出现陶振、晶振不起振。
  注:① 晶振电路的具体参数,与所使用的MCU也有关系,所以对于不同型号的MCU,即使晶振/陶振电路一样,还需做匹配测试,合格后方可放心!
  ② 同一晶振电路,同一MCU,更换了不同频率的陶振后(如4M换8M),依然需要重新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