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规格书里Rdc IR参数的疑问

楼主(2018-02-07):
功率电感的规格书,里面额定电流有两个,IR1、IR2,一般看得是IR1还是IR2,对于IR1的解释没看明白,有人能帮我解释下吗?另外直流电阻多少小算好?

网友A:
这两个参数,一个是针对磁饱和所致的电感下降,而另一个则针对温升。

具体选择哪个(或者说注重哪个),看你的具体设计要求。

网友B:
IR1、IR2都是额定电流,也就是你在应用时的最大电流不要超过就可以了。

网友C(2018-12-05):
左边图有说明啊,IR1是饱和电流,电感的特性是加入电流后感量会下降,电流越大感量下降越多,行业里一般把下降30%时对应的电流称为饱和电流,第二个是温升电流,同理,电流增加温度升高,升高40度时的电流定义为温升电流,不知道我讲明白没

网友D:
借楼主的问题,进来一起学习下。

网友E(2019-05-08):
5楼正解,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