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442运行中异常问题

楼主(2018-02-07):
目前产品使用NUC442作为主MCU,裸跑,持续运行一天,设备会莫名其妙的异常,程序无法启动,MCU无法复位,只能断电上电才能恢复。没有加硬狗,仅使用内部软狗,供电电源无异常,求解

网友A:
跑飞了?这个原因很多,可能是软件问题,也可能是硬件问题。也可能是晶振问题。

网友:
复位电路不行吧。

网友:
是一台这样还是每台都这样。

网友B:
两天没消息,貌似解决了?

网友:
找不到问题所在,没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