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芯唐 NANO102ZB1AN片子串口通信

楼主(2018-02-07):
我用了芯唐 NANO102ZB1AN片子,我用了PC6、PC7、PC8引脚,PC6做I/O输出口,PC7、PC8做串口,我在初始化加了一句GPIO_SetMode(PC, BIT6, GPIO_PMD_OUTPUT),串口就收不到数据了,去掉这个子函数,就正常。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现象。

网友A:
查看一下对应的函数,是不是库函数有笔误。

楼主:
我把那个子程序调用改为直接对PC口PMD寄存器相应位赋值(与子程序调用一样的),结果是一样.

网友B:
这就不好说了,没这个板子。

网友C:
没用过这个,可以查看一下头文件的定义是不是寄存器名字后面映射的地址写重复了。

网友D:
先设置这个IO,然后测试,然后配置使用串口试试看。

网友E:
设置顺序是什么

网友:
其他系列的芯片用过,没发现过类似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