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类] 【蓝桥杯单片机09】串行接口的基本原理与应用

楼主(2018-02-07):
【蓝桥杯单片机09】串行接口的基本原理与应用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欧浩源

    串行接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外设,它是单片机与外部终端的数据传输渠道。不管是简单的51单片机,还是复杂的ARM处理器,串口通信都是必不可少的,有些芯片甚至有几个串行接口。就蓝桥杯的“单片机设计与开发”赛项来说,串行通信考查的几率也是相当大的。

1、串口重要概念概述
    <1> 串行通信是指数据一位接一位地顺序发送或接收。
    <2> 串行通信有SPI、IIC、UART等多种,最常见最通用的是指UART,无特殊说明,本文指的就是UART。
    <3> 串行通信的制式有:单工半双工、全双工三种。
    <4> 计算机的串行通信接口是RS-232的标准接口,而单片机的UART接口则是TTL电平,两者的电气规范不一致,所以要完成两者之间的数据通信,就需要借助接口芯片在两者之间进行电平转换,常用的有MAX232芯片。
    <5> 波特率:每秒钟传输的位数,9600波特率就是指每秒钟传输9600位。
           注意:在51单片机中需要使用定时器1来产生波特率,因此,如果使用串口通信,则定时器1就不能做其他用途,在初始化串行接口模块的时候,除了要配置SCON寄存器之外,还有根据波特率参数设置定时器1的技术初值。

2、51单片机的串口相关寄存器
    对于传统的51单片机,与串口相关的寄存器有:
    TH1TL1:设置波特率参数。
    TMOD:设置定时器1的工作模式。
    SBUF:串行通信数据的发送和接收缓冲器。
    SCON:串行接口控制寄存器。
    在这里主要是掌握SCON,跟串口有关的各种属性都在这个寄存器里进行配置:
    如果你在比赛或者应用中使用的是STC15F2K602单片机,你还需要对新增的辅助寄存器AUXR进行设置,否则是无法进行串口数据收发的,对于传统的89C52单片机,则不需要这个步骤。
    新增的辅助寄存器AUXR的位定义如下:
3、串口通信的编程思路
    在串口通信的程序设计中,主要有串口初始化数据收发两个部分
    在初始化函数中,基本步骤如下:
    <1> 设置定时器1的工作模式,也就是对TMOD寄存器赋值。
    <2> 计算波特率参数,并赋值给TH1和TL1寄存器。
    <3> 打开定时器1。
        如果使用的是STC 12系统单片机,则要设置AUXR寄存器。
    <4> 设置SCON寄存器。
    <5> 使能串口中断ES。
    <6> 使能总中断EA。
    数据的发送通常采用查询的方式,而数据的接收则采用中断
    实际上,各个应用程序中,这些代码都差不多,可以参考一下的框架:

4、单元实训题目

5、实现源码参考
#include "reg52.h"

sfr AUXR=0x8e;

unsigned char tmpRecv;
void Init_Uart()
{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AUXR=0x00;
        TR1=1;
        SCON = 0x50;
        ES=1;
        EA=1;
}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
        SBUF = dat;
        while(TI == 0);
        TI = 0;
}

void Sevice_Uart() interrupt 4
{
        if(RI == 1)
        {
                RI = 0;
                tmpRecv = SBUF;
                SendByte(tmpRecv + 1);
        }
}

main()
{
        Init_Uart();
        SendByte(0x5a);
        SendByte(0xa5);
        while(1);
}

@Zyyyyy08 :就是你下载代码的按的那个
@拾墙鱼 :电源键在哪
@技术部门 :你00的问题解决了不,谁能告诉我咋搞【哭】
@张新帅 :同问
@yzt233 :解决了。。。
@yzt233 :串口助手不显示程序设置要发送的数据怎么办
@张新帅 :你的解决了吗?
@技术部门 :你的00解决了吗
@技术部门 :大哥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网上查一天了也没找到解决办法>.<
@技术部门 :解决了吗?好像是按键开关的新板子才会遇到的问题,应该是硬件问题

网友A(2020-09-29):
老师的代码没有问题,至少我的这块板iap15f2k61s2上运行没有问题,如果串口助手上没有回传数字,你看发送数据下面的波特率有没有设对,老师的是9600。

只是5a。a5是要重启开发板才会接收到。

网友B(2020-11-29):
我写的串口为什么一直在接收数据

网友C(2022-03-20):
不行的兄弟们把串口波特率调成9600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行的兄弟们把串口波特率调成9600

感谢提示!

网友E(2023-01-25):
为什么我接收的是00 5A A5,而且只要我给单片机重新上电,马上就有00出现,这是为啥(5A和A5等会才出现)

我也是出现这种情况,你的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呀

网友F(2024-01-27):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我接收的是00 5A A5,而且只要我给单片机重新上电,马上就有00出现,这是为啥(5A和A5等会才出现) ...

可以在主程序的Send前面加个延迟500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