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usb接口驱动问题

楼主(2018-02-07):
各位大神:

       目前碰见一个问题,STM32的USB接口,接条码扫描枪,扫一下之后扫描枪就死掉了,不能再扫了。

       但是在上电期间只要接过键盘之后,换上扫描枪,无论怎么插拔都正常工作。

       前提是把扫描枪当作键盘使用。

       不知道什么问题,望大神帮忙解决下!

网友A:
应该是协议方面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协议方面有问题。

那为啥连一次键盘之后,就正常了? 这点很想不通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为啥连一次键盘之后,就正常了? 这点很想不通呀。

你用协议捕获软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协议捕获软件看看。

问题有了新进展
      1.直接连接扫码枪启动的时候(扫码枪设置为键盘模式),STM32的USB驱动无法识别设备,但枚举已经完成,可以读到设备信息,也正常分配地址了。

      2.连接一次USB键盘或者USB鼠标后,再连接扫码枪就可以正常识别为USB键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