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LINK的问题

楼主(2018-02-07):
我写STM8S207C8T6的程序,开发环境为IAR.
可是仿真一小会,STLINK的指示灯就变为绿色。
IAR界面出现上述错误。
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数据线接触不良吗,读取不到内存了。

网友B:
芯片设计错误

网友C:
swim是什么

网友D:
其他的芯片有问题吗

网友B:
下载flash的时候报错吧。

网友C:
楼主点击之后定义的是什么?

网友D:
这个下载报错,也看不出是什么问题

楼主:
感觉是仿真器的一条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他的芯片有问题吗

没有

网友E:
STLINK极其难用,STM8还只能用它。出现问题第一插拔STLINK,第二重启工程文件。实在不行换个好使的工程再试,换个STLINK再试,最后重启电脑。不过我自己做的STLINK还是很好用的,很少出现问题。

网友F:
STlink有问题?

网友G:
看看擦除能不能,或者是连接线是不是接触不好

网友H:
st link和mcu失去联系了

网友I:
换个ST-LINK试试呢?或者用J-LINK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