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搅拌机要在可控硅串继电器呢?

楼主(2018-02-08):
想获得及时有效的帮助,先说清楚问题。

网友A:
搅拌机不是继电器,是接触器,可控硅电流小了,不可能带动接触器啊!

网友B:
可控硅还可以调速呢,但是可控硅容易被击穿短路,那就再加一个继电器作为冗余保护吧,必要时可以干净利落切断输出。

楼主:
已增加图纸,请帮忙解释为什么要加继电器呢?起到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想获得及时有效的帮助,先说清楚问题。

请帮忙解释下,谢谢

网友C:
弱弱地问句,哪个是可控硅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帮忙解释下,谢谢

先把问题描述清楚,图给全且画规范。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弱弱地问句,哪个是可控硅

确实没有见可控硅,看图纸应该是利用三极管做电平反向,可能单片机的拉电流比较小,所以选择单片机输出低电平。

网友E(2022-10-31):
安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