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FPGA开发 读写内存 价格不是问题

楼主(2018-02-07):
我们需要读取/修改PS4游戏机主板上内存颗粒内的数据。 目前计划的方案是拆掉内存颗粒,使用FPGA替换,FPGA替代内存运行,从而实现读写内存的操作,价格不是问题。走正规流程,骗子勿扰。

网友A:
内存?DDR2/DDR3内存?这种内存掉电数据都丢失了。

网友B:
应该是 nandflash吧?脑洞大开,用fpga模拟nandflash放在主板上?难以想象

网友C:
FPGA从上电到配置结束是需要时间的,不管是什么内存,替换方式是难以想象的。被动监测或许可以一试。

网友A:
莫非是把FPGA当成 DDR????

网友D:
这个脑洞比较大,fpga内部存储太小,怎么代替内存。

网友E(2018-06-01):
一看这人完全不懂技术。
还不如说“设计要求:截取内存数据”,就可以了。

网友F:
太凶残了

网友G:
我觉得肯定是FPGA主控。外挂DDR

网友H:
估计是想通过更新“颗粒”内数据,从而在同一游戏机上加载不同的游戏内容,但FPGA掉电后数据是丢失的,必须外挂掉电后数据不丢失的存储器件。

网友I(2018-10-30):
这种需要多大的FPGA?

网友J:
是内存还是存储器?如果是flash存储器内容要**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