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和E方ROM

楼主(2018-02-07):
Flash和E方ROM除了是否可擦除这个区别,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哪位可以详细的介绍下

网友A:
一个是M级容量一个是K级
一个价格贵,一个便宜
补充一句 我说的是独立的芯片

网友B:
最本质的区别是物理结构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本质的区别是物理结构不同

为什么单片机容量够还要外挂Flash和E方ROM?

网友C:
哪是因为单片机自带的容量不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是因为单片机自带的容量不够啊

那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M级容量一个是K级
一个价格贵,一个便宜
补充一句 我说的是独立的芯片

有何优缺点啊?应用的场合有哪些不一样,版主

网友C:
看应用场合 通讯存储内容吧 字节 字符 图形 相片 影音不一样,需要的容量不一样啊 我是这样理解。看大牛解释

网友D:
二者的本质区别在于存储单元结构的不同,FLASH要简单的多,所以带来了容量和价格上的优势,但付出了操作更繁琐的代价。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单片机容量够还要外挂Flash和E方ROM?

都是老黄历了。现在很多单片机内部带eeprom,可以不用外置的。甚至有些单片机内部都是fram,使用很方便

网友E:
最大的区别就是成本的区别,成本的不同造成了差异。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单片机容量够还要外挂Flash和E方ROM?

一般MCU外挂flash,是存字库或者图片用的。外挂eeprom,主要是自带的eeprom不能频繁的擦除,需要频繁擦除的场合才外挂eeprom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看应用场合 通讯存储内容吧 字节 字符 图形 相片 影音不一样,需要的容量不一样啊 我是这样理解。看大牛解 ...

两者内部存储单元结构不同
flash容量大,但操作繁琐
EEP容量小,但操作简单

网友G:
网上搜了一波:Flash容量大,按扇区操作;EEPROM 容量小 ,按字节操作。FLASH主要用作于不需频繁改写的程序存储器,EEPROM用在程序运行时 保存一些需要掉电不丢失的数据。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网上搜了一波:Flash容量大,按扇区操作;EEPROM 容量小 ,按字节操作。FLASH主要用作于不需频繁改写的程序 ...

差不多可以

网友H:
外挂的 EEPROM 或 Flash 有时候是可替换的。还有一种场景就是把频繁擦除的数据和不太擦除的数据分开放。

网友I:
一般来说,寿命上,
普通EEPROM > Flash EEPROM > Nand Flash EEPROM
而价格上,刚好反过来。
普通的EEPROM可以单个字节充放电,而Nand Flash只能一个扇区一起充放电,工艺上是不同的。

网友J:
EEPROM可以单字节操作,FLASH需要以Block为单位,并且,写之前需擦除!

网友K:
百度即可。FLASH 擦除需要按扇区,而且寿命相对较短。但FLASH工艺简单,故成本低,按需选用不同的存储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是因为单片机自带的容量不够啊

单片机不能集成Flash和E方ROM?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二者的本质区别在于存储单元结构的不同,FLASH要简单的多,所以带来了容量和价格上的优势,但付出了操作更 ...

操作更繁琐,这个能不能通俗说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老黄历了。现在很多单片机内部带eeprom,可以不用外置的。甚至有些单片机内部都是fram,使用很方便 ...

fram是什么存储

楼主:
BR24G256和MX25L3206E 谁用过的

网友B:
铁电存储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操作更繁琐,这个能不能通俗说下

FLASH需要先擦除再写入,且操作以块为单位,自然比较繁琐。EEPROM则以字节为操作单位,且写入之前无需先擦除,直接写即可。

网友L(2018-03-16):
最底层的结构不同,造成他俩擦写方式也是不同的,EEPROM可以支持字节擦写,flash一般都是扇区擦出。
另外因为结构的不同读,擦,寿命,价格一般来说
读,擦:flash/扇区 EEPROM/byte
价格:flash便宜,EEROM贵
寿命:flash/10w EEPROM/100w
写:flash/页 EEPROM/Byte
不过无论什么,再操作的时候都要考虑擦写均衡,当然如果数据更新速率小就无所谓了
因为现在的MCU都带有flash,和IAP功能,所以一般都是用flash模拟EEPROM,只要考虑均衡,其实差不多的

网友M:
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FLASH虽然操作复杂,但是支持加密,EEPROM是加密不了的。MCU还外挂FLASH,可能跟加密也有关系。
MCU加密大家不是很放心,但是FLASH再多加一层保护,对自己的劳动付出是有帮助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L:
最底层的结构不同,造成他俩擦写方式也是不同的,EEPROM可以支持字节擦写,flash一般都是扇区擦出。
另外因 ...

如果是一般的串行接口flash,读和写都是可以字节操作的,只有擦除才是按扇区或页操作的。

把flash说成EEPROM的,也就是STC才会这样无耻,不知害了多少大学生。

网友I:
引用 网友N:
如果是一般的串行接口flash,读和写都是可以字节操作的,只有擦除才是按扇区或页操作的。

把flash说成EE ...

flash的全称是Flash  EEPROM。
更全称是  flash electronic erase-able programable read-only memory.
闪速-电可擦除-可编程-只读存储器。
因为flash比EEPROM来比,价格和寿命都低了很多,但是批量写入速度提高了不少。写一页的时间,普通的eeprom才写几十个字节,基本快了十倍级别,所以叫闪存。其实如果是国人来命名的话应该叫  更高性价比的只读存储器。

所以顶多说卖单片机的不地道,换了个古董概念,你也挑不出来其它问题。

网友N:
引用 网友I:
flash的全称是Flash  EEPROM。
更全称是  flash electronic erase-able programable read-only memory.
...

Flash 和 EEPROM已经成为几乎所有业内人的习惯称呼,而且,在Falsh芯片的手册上,是不会出现“EEPROM”这样的大些字母简写。
只要说是EEPROM,几乎不会有人会认为是Flash  EEPROM 吧?
所以那家买单片机的,确实不厚道。

网友I:
引用 网友N:
Flash 和 EEPROM已经成为几乎所有业内人的习惯称呼,而且,在Falsh芯片的手册上,是不会出现“EEPROM”这 ...

我以前用过一个芯片,里面的flash就写的 flash eeprom。而且所有寄存器的前缀都是FEE。芯片datasheet见 http://www.analog.com/media/en/technical-documentation/data-sheets/ADuC7019_20_21_22_24_25_26_27_28_29.pdf

而且是125℃的flash可靠性,内部带flash**加深功能。超过工业级、汽车级、达到某级别的,你懂的。

还有就是用过日系的也有这么写的。以前从台湾某I开头的供应商定制的SOC也有这么写。有些spi的eeprom也有写 flash based eeprom。但是在atmel、ST、microchip、silabs、TI、xxx 等比较传统的厂家的近几年的手册里,没有看到把flash称为eepro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