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不小心将连接SWD总线上的两个端口(PA13,PA14)都配置为了输出

楼主(2018-02-07):
不小心将连接SWD总线上的两个端口(PA13,PA14)都配置为了输出,而且板子上没有复位按钮,求助大神怎么办啊

网友A:
boot0 有没有

网友B:
复位那一般都有RC复位的吧,把电容短路了进入复位状态然后把程序清空了吧。

网友C:
下载程序的时候,把复位电路的电容短路一段时间断开,就好了

网友D:
这个只能是复位的时候,

网友E:
swd不要供电。

网友F:
不是有复位的IO口吗

网友G:
可以使用串口烧写程序。

网友D:
可以重新上电试试。

网友E:
单独供电,上电瞬间下载。

网友F:
在复位IO引出一根线。

网友G:
SWD配置为输出,可以重新配置或者复位。

网友H:
jlink驱动程序里有clear功能。
stlink也应当有。

网友:
为了方便,还是修改电路吧。

网友I:
如果焊工够好,可以尝试从 RESET 飞一根线出来。以后记得复位线要接到编程口上,就不会有这种尴尬了。至于说连接件物理大小,你可以参考一下 CoreSight 的 1.27 毫米 2x5 接口。

网友J:
只能通过串口下载了

网友:
串口也不错的

网友K:
用镊子复位下RESET引脚好了

网友L:
串口擦除就行了

网友M:
下载程序的时候,把复位电路的电容短路一段时间断开

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