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这个全桥电路在实际应用中需要接地么?

楼主(2018-02-07):
书中有接地符号,那在实际应用中要接地?

网友A:
这个“地”符号仅表示此电路(包括负载)的公共点,亦即计算电路中各点电压的零电位,并不一定要求接大地。
注意:此图中并未画出滤波电路,实际应用中滤波电路是不可少的。

网友B:
只有接地了,  两个负载才能有相同的电压, 否则就是不稳定的分压关系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只有接地了,  两个负载才能有相同的电压, 否则就是不稳定的分压关系了

只要变压器次级中心抽头与两负载相联处联接在一起,两负载上电压就是相同的(不考虑变压器漏感和绕组的直流电阻等等)。至于此电路哪一点接地(次级参与电路的公共端),无关紧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