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驱动HT1621 LCD的问题

楼主(2018-02-07):
    N76E003驱动HT1621 + LCD,不接HT1621时,MCU的data、rd、cs脚输出波形是正确的,接了HT1621后,波形完全不对了。
    求教会是什么问题? 目前MCU的所以IO配置成了准双向口。
    谢谢!

网友A:
准双向口的驱动能力很差,特别是高电平

网友B:
加上拉电阻试试,或者配置为开漏输出。波形完全不对了,波形变成什么样子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上拉电阻试试,或者配置为开漏输出。波形完全不对了,波形变成什么样子了呢? ...

周期性的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上拉电阻试试,或者配置为开漏输出。波形完全不对了,波形变成什么样子了呢? ...

有上拉电阻

网友C:
配置成推挽模式试试

网友B:
都是周期性的方波吗?太不应该了,IO连一起了吧?

网友:
是不是驱动能力不够。

网友D:
别用准双向,用推挽做输出,用输入读。

网友E(2018-08-03):
之前也有遇到类似的问题,有资料跟驱动程序可以参考q 1918885898

VK1622B LQFP48液晶驅動IC.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