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LC滤波电路分析

楼主:
图一中右边电容在前的低通滤波器怎么分析;图二在多个滤波器级联时,怎么判断电容在前还是电感在前

网友A(2018-02-08):
LC滤波器通常用于高频电路,具体的滤波特性与两侧的电阻有关,所以在分析或设计时,都必须考虑信号源内阻与负载电阻,通常还要兼顾到阻抗匹配。

网友B:
我也有这个疑虑,希望有大神来回答

网友C:
看频率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