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有没有大神使用过ATmega64 ISP下载方式

楼主(2018-02-08):
问一下使用 ATmega64 ISP下载方式时,PEN引脚应该接什么电平]

网友A:
记得是悬空

楼主:
我也是悬空状态  Studio总是识别不了。我在网上看到说是M64和M128单片机和别的AVR不同。他们说编程器上的MISO对应的是单片机的PD0,MOSI对应的是单片机的PD1,请问是这样的吗

楼主:
问题解决了 谢谢你

楼主:
亲  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你一下,在AVRstudio中下载熔丝设置中为什么没有M103C这一个选项。我想把mega64和mega103的兼容性关闭,但是一直没有找到M103C熔丝位的设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亲  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你一下,在AVRstudio中下载熔丝设置中为什么没有M103C这一个选项。我想把mega64和me ...

Mega64 本来就没有这个功能,Mega128 才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Mega64 本来就没有这个功能,Mega128 才有。

我使用的是Mega64a 是有 这个兼容模式的  Datesheet上也有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使用的是Mega64a 是有 这个兼容模式的  Datesheet上也有呀

你可以在源代码里面指定熔丝的,直接跳过下载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在源代码里面指定熔丝的,直接跳过下载设置。

好的 谢谢

网友C:
AVR 很简单的单片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AVR 很简单的单片机啊

初学者  莫怪

网友D:
这个引脚是外扩芯片使用的,类似51芯片的E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