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设计] 方案求推荐+多串口系统

楼主(2018-02-08):
计划做一个应用,要求多个串口 高速通讯,,,硬件基本需求是 4-6个串口+大容量的RAM做BUF

现在有个方案是 STM32F0 + 外扩SPI SRAM ,,貌似这个SPI SRAM不便宜。

有推荐的吗??

网友A:
用DMA操作速度可以很高

网友B:
stm32虚拟4个串口

网友C:
F0有这么多串口么?

网友D:
ST 高端的, H7这种
Broadcom BCM58100系列

网友E:
很多CM4和ARM9都可以满足要求吧,具体还得看你实际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