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部分电路干扰模拟部分的电路问题

楼主(2018-02-08):
电路板上有主要有三部分,一个是模拟部分的采集声音部分的电路,一个是单片机的数字电路部分,最后一个是485部分的电路。
目前测试上位机到485到单片机电路都是能收发成功的,485是没问题。
但现在发现在485单片机通过485发送数据时,会影响到模拟部分的信号:单片机串行发送的TTL有低脉冲到485芯片时,对应的模拟信号的同一时刻也出现了信号拉抵的毛刺。
请问这是怎么解决呢,模拟部分的地已经作了单点接地了。是否485干扰到地,造成地不稳定呢

网友A:
一个原因是从电源影响的,可以多加几个不同容量的电容解决。另一个是电磁干扰,要保证模拟地的完整。

网友B:
地弹或者串扰。有一点接地吗?电源供电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原因是从电源影响的,可以多加几个不同容量的电容解决。另一个是电磁干扰,要保证模拟地的完整。 ...

加电容没效果呢,双层板,感觉这里讨论地的完整性没大太意义。
试过不用板上的485部分,直接用一个模块代替时,干扰减少了很多,虽然还有那么一点

网友C:
简单说,模拟和数字部分要分离,PCB设计得充分注意,同时电源回路要串磁珠并做好去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弹或者串扰。有一点接地吗?

应该是串扰,但会从哪里串扰进来呢,模拟部分的电路的地是通过一点接地的,通过一个0R电阻接到数字地。不过数字地也就是单片机系统的GND与485通信部分的电路的GND是没有分开的,直接相连的没有单点。

网友B(点评):
电源的阻抗阻抗不够小,多加小电容,有电压波动,布线是否造成近埸耦合?如模拟信号线与数字平行走法?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B: 加电容起不了效果的,电压是足够稳定,至于平行走法这里,现在把模拟部分的单独了一块板出来了,也还是一样,基本可以排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单说,模拟和数字部分要分离,PCB设计得充分注意,同时电源回路要串磁珠并做好去耦。 ...

试了把485芯片的DI(接串行TTL发送)引脚断开,通过电平使485芯片DE,RE至高电平的一瞬间也就是使能485发送,干扰就出现了。那么请问485的芯片GND是否得与MCU部分的GND分离呢,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试了把485芯片的DI(接串行TTL发送)引脚断开,通过电平使485芯片DE,RE至高电平的一瞬间也就是使能485发 ...

485接口片和MCU的地都属于数字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485接口片和MCU的地都属于数字地。

我试下在模拟地单点接到数字地的0R电阻换成磁珠测试一下看

网友D(2018-03-31):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我现在也是做音频设备的开发,多交流哦。

网友E(2018-06-12):
您好,最近看见您关于485串扰的问题,我遇到和您一样的问题,您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