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交流电火线零线问题

楼主(2018-02-08):
【不懂就问】
突然想起来,在墙上的单相的普通三孔插座,为什么还要有左零右火之分,既然交流电火线零线是0.02秒变化一次,那么还要区分火线零线干什么呢?

还不是说,火线相对零线电压每个0.02秒正负一次。零线保持不变?

网友A:
应该不懂就思考,不懂就问往往让自己的大脑废了。
零线和大地之间的电压基本接近0V的。

网友B:
从小区的和农村的配电变压器次级输出的电流回路(低压侧),一般是三相四线制,零线在变压器处是接大地的。

网友C:
“既然交流电火线零线是0.02秒变化一次,”

谁告诉你火线零线会随时间变化?

网友D:
既然认为没有分别,为什么火线能电死人,但零线不能(连接正常的零线)。

网友E:
楼主,火线零线的变化要理解清楚,
变化首先有参考点,

火线电压一下比零线高,一下比零线电压低

零线是接大地的,零线对大地电压是不变的,如果以火线为参考点,零线电压也是变化的。

我们知道有压差才会有功耗,才电人。人站在大地上,零线和人体电压基本相等,就不电人,

人摸火线,由于人一端在大地,手在火线上,就有一个电压加在手到脚之间,那么人就是一个负载,人就被电

网友E:
如果人体与大地绝缘,比如站干木凳上,摸火线就不电人。所以说,手是潮湿的,就更容易被电,相当负载R减小了,功耗更大了

网友E:
另外为什么要接安全地线呢?安全地线为什么不能接零线上呢?也一并说说,
一般用电设备外壳会接一个安全地线,这个地线是独立的,最后接大地。当设备内部潮湿等因素会导致外壳带电,(这个电强弱与潮湿以及元件漏电程度有关),如果有一个安全地线接外壳,外壳电压就和大地等了,人摸到外壳就没有电压差了,就不会感觉电人了。

问题来了:那么漏电的情况下,如果将外壳接零线,又将怎么样呢?

如果将外壳接零线,在零线与大地之间有效接触的情况下,是安全的。
但有风险在哪里?假设你家零线断了,就麻烦了,你所有的外壳将带强的正电,人摸到外壳就会被电,所以,一般情况下禁止将安全地线与零线接一起!!!

网友F:
初中物理课的内容。赶快问老师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另外为什么要接安全地线呢?安全地线为什么不能接零线上呢?也一并说说,
一般用电设备外壳会接一个安全地 ...

多多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初中物理课的内容。赶快问老师去

嘿嘿  是该问问老师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嘿嘿  是该问问老师了

哈哈。物理老师身体还好不?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哈哈。物理老师身体还好不?

兄台幽默,这个问题我也看书求问已经弄懂了
也谢谢你

网友G:
供电系统的问题,是三相四线 和三相五线的原因,保护线和地线用一根 还是保护线和底线分开?不同的应用场合有不同的讲究,不是零线接在地上这么粗暴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兄台幽默,这个问题我也看书求问已经弄懂了
也谢谢你

读书的时候不知道那玩意儿干嘛用。所以也就马虎过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读书的时候不知道那玩意儿干嘛用。所以也就马虎过去了。

以后我们多探讨不懂的 /握手/ /握手/

楼主:
引用 网友G:
供电系统的问题,是三相四线 和三相五线的原因,保护线和地线用一根 还是保护线和底线分开?不同的应用场合 ...

谢谢,五线制的,是保护线和地线各一根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五线制的,是保护线和地线各一根吧

N线和PE线各一根

楼主:
这里的N是中性线,接到哪儿?中性线N接地后就是零线,这样说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