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救单片机怎么输出正弦波?

楼主(2018-02-08):
单片机能通过程序控制让IO口输出正玄波吗?请大神们给给思路建议,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如果有片内DAC的话,用DA输出即可。常规IO无法直接输出正弦信号,但可以用PWM法经低通后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片内DAC的话,用DA输出即可。常规IO无法直接输出正弦信号,但可以用PWM法经低通后实现。 ...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我单片机没有DA,我试一下PWM。

网友B:
可用R-2R电阻网络在I/O口模拟,正弦波输出数据用查表方法读取.下图是6bitD/A, 可增加I/O口来增加位数.

网友C:
1、SPWM经过RC滤波后可以输出正弦波,电路简单便宜,但输出的正弦波频率一般不会太高。
2、用MCU内带或外挂的DAC输出,不多说。
3、用IO口接成R-2R注意一个DAC输出,速度快,但噪声大一点。

网友D:
买个DDS模块最直接,方便、效果好

网友E:
20年前,用4个GPIO模拟DAC,二阶有源低通滤波,输出了DTMF信号,可以直接拨号。
示波器测试最终的DTMF信号,波形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