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硬件] 你真的会选电感器吗?

楼主(2018-02-08):
在选择和使用电感线圈时首先要想到线圈的检查测量,然后再去判断线圈的质量好坏和优劣。与准确检测电感线圈的电感量和品质因数Q,一般都需要专门仪器,而且测试方法较为复杂。在实际工作中,一般不进行这种检测,仅进行线圈的通断检查和Q值大小判断。

1.根据工作频率,选用线圈的导线

在低频段电压下面工作时,一般都是采用漆包线带绝缘的导线制成的电感线圈。工作频率高于几万赫兹或者是低于2MHZ的电路中,则是采用多股绝缘的导线绕制线圈,这样可以有效增加导体的表面积,从而客服集肤效应的影响,使Q值比相同界面剂的单根导线绕制的线圈高30%~50%,在频率高于2MHZ电路中,电感线圈采用单根粗导体线绕制,导线的直径一般为0.3~1.5mm。采用间绕的电感线圈,常用镀银铜线绕制,以减少额外的损耗,它的效果反而不如单根导线好。

2.选用优质线圈骨架,减少介质损耗。

在较高的频率场合,应该选用高频介质材料,并且采用间绕法绕制。

3.选择合理的线圈尺寸,可以减少损耗。

4.合理选定屏蔽罩的直径。

屏蔽罩过小会增加线圈的损耗,降低Q值,过大也会增大体积,所以我们在选取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合理的直径尺寸。

5.采用磁芯可以使线圈圈数明显减少。

减少磁芯不仅减烧线圈的圈数,减小体积,而且有也有利于提高线圈的电阻值,提高Q值。

6.选取偏大一些的线圈直径,减少线圈的损耗。

线圈直径可以选的大一些,这样有利于增大体积,减小线圈的损耗,一般接收机,单层线圈直径可选取12-30mm,多层线圈选取6-13mm,从体积上来最高不要超过20-25mm为宜。

7.减少绕制线圈的分布电容。

尽量采用无骨架式绕制线圈,这样能够减少分布电容15%-20%。对于多层电路线圈来说,直径越小,绕组长度越小,那分布电容则越小。所以在绕制时,应当减少绕组长度。

本文由好电感 金籁造的金籁科技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