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EMC传导不通过

楼主(2018-02-08):
E:\zz 老外的一个电路

网友A:
你这个过不了很正常,前端输入没有传导所用器件

网友B:
MOV FUSE NTC呢?
PI的方案很容易过的
建议你看看 参考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过不了很正常,前端输入没有传导所用器件

我们公司采购老外的一个东西,我是跑腿拿去测试的,对电源这块不太了解,还请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公司采购老外的一个东西,我是跑腿拿去测试的,对电源这块不太了解,还请指教 ...

前端加个X电容+共模电感试试,但成本会很高,这也是过认证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端加个X电容+共模电感试试,但成本会很高,这也是过认证的方案

在实验室做测试的时候加了现场加了一个6mH的共模电感,也是按你这个接法接的,只不过没有这个X电容,测试曲线也是一样的,没什么改变,说是差模信号引起

网友C:
看变压器是不是按参考设计要求的艺去做的。

网友D:
L1和L2是独立的电感还是共模?

楼主:
引用 网友D:
L1和L2是独立的电感还是共模?

独立的,应该是差模电感

网友E(2018-03-10):
电源输入处不加EMI抑制  能过传导都怪了

网友F:
C14 和C11 电容比较大,自谐振频率低,频率达到MHz级的时候,基本不起作用了,需各 并上 一个10nF~100nF的X电容,走线注意点,不要太随意了,应该可以过传导。还有L1 L2选择大电流的电感,不容易饱和,这种滤波电路电感电流最好不要饱和,饱和后电感量急剧下降,相当于没有。

网友F:
C14电容比较大,就算过得了传导,估计谐波电流一项也过不了。不建议在前端火零线之间并大电容,我见过的设备,多数是只并一个安规X电容,容量在几nF到几十nF之间。

网友G(2018-04-13):
这个瓦数,先用双线并绕共模,不行再用分开两边绕,主要看变压器朝向,前端可以屏上O.O33UF  X电容,看你后端5MHZ处,应该没加Y电容,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