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出现如下错误

楼主(2018-02-08):
IAR for msp430 5502 在win7下正常安装,然后运行,直接打开以前3.42A的一个工程,正常打开,进行编译,出现如下错误,请高手指教!
sys_main.c
Fatal Error[Cp001]: Copy protection check, No valid license found for this product [24]
Error while running C/C++ compiler

网友A:
No valid license found for this product 。。。。。。。

重新安装license

网友B:
是软件的问题哦

网友C:
还是使用ccs吧,专用的

网友D:
现在ccs的界面设计还是很好的,而且支持的东西多

网友E:
应该属于软件问题问题,卸载重新安装一下试试

网友C:
重新安装license试试

网友E:
没有发现有效的license,没**成功

网友F:
我都是用ccs

网友G:
打开注册机的时候一定要以管理员的方式运行

网友H:
看IAR**说明

网友H:
只要在运行**软件的时候,右键点击   使用  管理员身份 即可

网友G:
打开license manager点击generate hostID,还是注意一定要管理员权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