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工具可以下载进去

楼主(2018-02-08):
TMS320的MCU 我没有用过,不用会.
现在有块这样的板子MCU是:TMS320LF2406.要下载程序进去.
请问用什么工具可以下载进去.我只是想下载程序,希望越简单越好.

网友A:
CCS软件+仿真器

网友B:
直接通过外引的串口下载进去……

楼主:
这么简单?

网友C:
哪能这么简单,找不到现成的程序就得自己写

网友D:
还是能找到现成的历程最好

网友E:
楼主怎么不使用TMS320F28335呢?

网友F:
XDS560支持的芯片种类也比较多。

网友E:
C2000可以串口下载,下载方式简单可靠。

网友G:
可以串口下载程序。

网友G:
最好是通过JTAG下载。

网友H:
现在串口下载的挺方便的呀

网友I:
楼主需要支持什么芯片

网友J:
XDS100V3可以下载。

网友K:
也可以串口下载程序。

网友I:
jtag下载程序没有问题。

网友J:
贵点的就是XDS560

网友L:
在提供的例程上进行修改的吧

网友M:
最常见的就是jlink+iar的

网友N:
在官网上找找类似的程序的,然后修改修改的

网友O:
楼上几位的方法都还可以的

网友P(2018-11-14):
有没有可以供2812下载的工具